功能块内部变量如何复位初始化

楼主(2016-09-24):
刚学的功能块,各位大神看下,我功能块里有内部变量一辅助  二辅助,  一  二是输出,两个时间是外部变量,当我接通0.00,正常执行功能块,然后我断开接通0.01,再重新接通0.00,里面的时间寄存器不会重新计时而是保持接通状态,立马置位了一和二,如何再次接通先初始化功能块里的数据

网友A:
看不懂也要顶一下!!!!!

网友B:
在加一段程序,当辅助一的常开串0.00常开,输出复位。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C:
欧姆龙的 是不是用重复了 断了会自动复位的

网友D(2017-12-13):
看不懂也要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