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漏电开关频繁跳闸原因

楼主(2016-09-24):
如果家用漏电开关(漏电保护器与低压断路器组装在一起, 同时具有过载、短路保护功能)跳开后不能合上送电,应检查保护器的进、出线桩头和进线电压,如果都没有问题,再分别断开各组出线,检查是否有内部线路故障,如果各组出线也没有问,还是仍然送不上电, 就要换一个新的漏电开关了。

  漏电开关为什么会频繁跳闸呢?有以下几种原因:

  (1)安装不良。各个桩头引线未接牢固,长时间松动,会引起桩头发热、氧化,烧坏导线外绝缘,并发出火花和焦味, 造成线路欠压,空气开关动作。

  (2)漏电开关本身质量有问题。

  与负载不匹配。家庭的实际用电负载大于线路上低压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一般发生在新安装或新增使用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家用电器后。必须更换匹配的空气开关。

  (3)电器或线路漏电、短路。发现使用的电器漏电时,只要拔掉有漏电故障电器的插头,再重新合上低压断路器便可以送电。如果发现线路漏电或短路,必须请电工来处理解决。低压断路器跳开后,首先把所有分路断开,再分别逐一合上送电。当某一路合上后,低压断路器送不上电,就是该分路有故障,应断开这一路,合上其他分路送电。查出故障分路的问题后,经修复后再送电。

  (4)电源进线电压过高。这是非常危险的,一般发生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的住宅搂。这时,一看线路是否两根线都带电;二看左右邻居是否也跳闸;三用万用表测量进线电压。千万不可强行合上低压断路器,否则轻则烧坏电器,重则引发火灾。

网友A:
记得夏天在一家自助餐吃饭,好多人,好热闹

餐厅有音乐,当然少不了中央空调,大家正吃得嗨的时候,突然断电了

配低箱子就在餐厅的一角,经理打开后,发现总闸跳闸了。下面的分开关都没一个跳闸的

经理直接想合总闸,可总是合不上。

过一会,电工来了。一看就是专业的,分开关全部断开,合总闸,再依次间隔合分开关。

音乐,冷气继续嗨起来。

网友B:
那是接线或者安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