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气线路常识

楼主(2016-09-24):
在爆炸危险环境中,电气线路安装位置的选择、敷设方式的选择、导体材质的选择、连接方法的选择等均应根据环境的危险等级进行。

        1.位置选择
  应当在爆炸危险性较小或距离释放源较远的位置敷设电气线路。
  2.敷设方式选择
  爆炸危险环境中电气线路主要有防爆钢管配线和电缆配线。
  3.隔离密封
  敷设电气线路的沟道以及保护管、电缆或钢管在穿过爆炸危险环境等级不同的区域之间的隔墙或楼板时,应采用非燃性材料严密堵塞。
  4)导线材料选择
  爆炸危险环境危险等级1区的范围内,配电线路应采用铜芯导线或电缆。在有剧烈振动处应选用多股铜芯软线或多股铜芯电缆。煤矿井下不得采用铝芯电力电缆。
  爆炸危险环境危险等级2区的范围内,电力线路应采用截面积4mm2及以上的铝芯导线或电缆,照明线路可采用截面积2.5 mm2。及以上的铝芯导线或电缆。
  5)允许载流量
  1区、2区绝缘导线截面和电缆截面的选择,导体允许载流量不应小于熔断器熔体额定电流和断路器长延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的1.25倍。引向低压笼型感应电动机支线的允许载流量不应小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25倍。
  6)电气线路的连接
  l区和2区的电气线路的中间接头必须在与该危险环境相适应的防爆型的接线盒或接头盒附近的内部。1区宜采用隔爆型接线盒,2区可采用增安型接线盒。
  2区的电气线路若选用铝芯电缆或导线时,必须有可靠的

网友A:
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