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刘工,Galil-DMC4143如何检测编码器Z相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6-09-25):
我现在想实现一个回零的功能,不知道用什么命令能检测出编码器Z相脉冲的信号?

网友A: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是用回零的指令,看看能不能正常执行。或者,用位置锁存命令,把z信号作为锁存触发源,看看能不能正常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是用回零的指令,看看能不能正常执...

目前的情况是安装了光电传感器利用HM指令进行粗调零,光电传感器的输出接在了Galil的I/O HM那几个输入上,但是电机走到传感器的位置以后还希望电机能往回转一些,我现在不知道怎样能把Z信号采回来,还望您指点!

网友A:
以z信号为回零基准,那么要使用指令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