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利用光电开关测量孔边距是否可行?

楼主(2016-09-25):
请教一下,想要测量深孔的边距(或直径),如果用一个激光型光电开关扫过该深孔,利用其开和关时的坐标位置来精确计算孔边距,这个方法可行吗?如果不行采用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A:
这是服了啊,积分不能用钱吗啊买不行吗

网友B:
除非你要求测量没有精度要求,否则的话就是用最细的光纤误差也是毫米级别

网友C:
精度低OK

楼主: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简单易行的办法。

网友D:
你这是测量它合格与否?建议你用标准棒一个一个捅,小于标准的孔,标准棒是插不进去的,此时就让它报警。当然,也考虑比标准孔大的,请问你误差正负多少?相应的比较大的孔你可以设计大于标准的探棒。再用这个探棒去捅,过不去就说明孔大了。让其报警。不知道我说的你理解不?这样成本低些

网友E:
精度高用视觉传感器就行.

网友F:
精度如何?这个精度要求高的话成本就高了

网友G:
现在有外测距的仪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