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引脚串联电阻的目的

楼主(2016-09-25):
 高速数字电路中,经常看到在两个芯片的引脚之间串连一个电阻,是为了避免信号产生振铃(即信号的上升或下降沿附近的跳动)。原理是该电阻消耗了振铃功率,也可以认为它降低了传输线路的Q值。通常在数字电路设计中要真正做到阻抗匹配是比较困难的,原因有二:1、实际的印制板上连线的阻抗受到面积等设计方面的限制;2、数字电路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不象模拟电路那样基本固定,而是一个非线性的东西。实际设计时,我们常用2233欧姆的电阻,实践证明,在此范围内的电阻能够较好地抑制振铃。但是事物总是两面的,该电阻在抑制振铃的同时,也使得信号延时增加,所以通常只用在频率几兆到几十兆赫兹的场合。频率过低无此必要,而频率过高则此法的延时会严重影响信号传输。另外,该电阻也往往只用在对信号完整性要求比较高的信号线上,例如读写线等,而对于一般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由于芯片设计总有一个稳定时间和保持时间,所以即使有点振铃,只要真正发生读写的时刻已经在振铃以后,就无甚大影响。

网友A:
跟着楼主科普一遍,谢谢!欢迎楼主常来!

楼主:
谢谢1楼鼓励及支持。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电阻串联是用在低频信号还是高频信号呢?

楼主:
多用于相对较高频率信号中,低频场合意义不大。

网友C(2017-01-13):
谢谢楼主,科普一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