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台达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6-09-25):
新手在玩台达PLC  16ES2系列的,想用这个控制步进电机,暂时就让其转起来。。接线没错,写的程序是这样的

在线监视的时候,将M0改为ON,以为转,结果没有。(PS:使能没接)

谁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台达的没用过,看指令和三菱的一样,首先确定下y2能输出高频信号把?不行用Y0,Y1试试,其次是台达的编程软件有设置轴的吗?有的话先要对轴进行设置,哪个口输出等等的,还有一个就是k20000的速度是不是太大,步进的拨码开关怎么拨的,试试小点试试,速度太大了一下子加不到那么高的速度。你试试看~

网友B:
前面要加个复位 脉冲发完之后要断电复位

网友C(2016-11-16):
楼主现在会了吗?求帮助。。。

网友D:
"PLSV"是啥指令?没用过!一般都是"PLSY"或"PLSR",设置好“脉冲频率”及“脉冲个数”后;就能让步进电机转起来了。不过,驱动器上有“脉冲”加“方向”的控制信号线。此外,开极方式为DC24V、差动方式是DC5V;电压不一致,照样不能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