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设备-洗地机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6-09-26):
       常见故障一:洗地机吸水吸不干净
  解决方案:首先检查洗地机吸水胶条是否破损,吸水胶条的角度是否呈45度的角度,然后检查污水管是否堵塞,吸水电机是否漏气,洗地机吸水吸力不足,查看刮条是否过度磨损,可将刮条换别一面或者换全新装的刮条;刮条是否紧贴地面,可调整刮条角度达到理想效果;洗地机污水箱装的污水水位高于吸水管口也可能影响吸水力;查持吸水管是否有异物堵塞管道;检查洗地车污水箱是否盖好,不盖好会影响吸力。

  常见故障二:洗地机刷盘不出水
  解决方案:这种情况往往和我们的水源有很大的关系,洗地机不出水,这可能是电磁阀或放水电机出现问题,我们应该检查水源控制阀是否堵塞了,或者是不是有异物堵在管子里面。

  常见故障三:洗地机不能运行
  解决方案:检车是不是把紧急制动按钮按下去了,有没有打开保护开关,有的洗地机坐垫位置设有保护系统,也有可能是坐姿没坐好。

  常见故障四:洗地机刷盘电机不能运行
  解决方案:刷盘组件被提升离开地面,电瓶电量不足需要充电,复位过载保护器,刷盘提升保护开关损坏,刷盘电机损坏或其线路损坏,刷盘电机碳刷磨损严重,电磁开关损坏,一般都是这些问题导致。

  常见故障五:洗地机运行时间短
  解决方案:电瓶电量低,电瓶已损坏,电瓶需要保养,电瓶充电器损坏,刷盘压力太大,一般都是这些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