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厂房为什么总开关处安装漏电保护器?

楼主(2016-09-26):
不知为什么车间厂房进户电源加装漏电保护器(剩余电流保护器),是设计、安装及管理人员不懂还是领导意志?三相四线制或五线制都怀疑设备漏电吗?车间厂房接零有短路保护已经是非常安全的了,就是设备有少许碰壳漏电完好的接零保护就能防止触电!有些少数特需可以散布安装漏电保护器。怀疑零线接地及重复接地都带电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漏电保护器有什么用呢?还不是照样电死人!以为频繁的断电就绝对安全吗?它会产生很多的间接事故照样不安全!厂房车间是没有绝对安全环境的地方,只要能落实安全规程,就是相对安全的地方!简直就是在浪费并产生频繁断电事故罪魁祸首!

网友A:
确实是这样子的,一般都是分路上安装漏电保护

网友B:
关于漏电保护器的安装,我见到较为多的是美国NEC手册。既然有这个实例,不要问为什么,较好的方法是将供电线路图画出来。另外要注意是采用多少mA的漏电保护器。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它可能是好的应用,也可能是不好的应用。但那个漏电保护器应该不会是30mA的,对于触电不一定有很好的保护!

网友C:
剩余电流保护适合安装在潮湿环境和手持移动用电设备上,一般用电设备安装漏保,对供电可靠性会有影响。

电源总开关安装剩余电流保护是错误的,按照消防要求,应该安装剩余电流检测,只报警,不控制开关,而且是300mA的传感器。

楼主:
就是这样,形而上学,xx局的一句话。去过好些个厂家数控机床的维修工作就是这么干的,全是私营企业,工厂老板也吃了不少苦头。五轴联动汽车外壳模具加工很大的龙门机床,机器安装完成,正常工作,当时没见总闸处安装漏电保护器。没日没夜的在加工。几个月后回访,回馈说机器漏电跳闸,也没注意。总是说这也不好那也不灵,精细轮壳造型,不定期的突然断电,白做从头开始再来。做维修小伙子三伏天从上到下钻进钻出检查机器发现不了问题,查不出交易,叫苦连天!毫无办法。只能汇报,结果在总断路器处查到断路器给换了,换成了带漏电功能的断路器,100mA的。只能交涉必须拆除换回一般断路器,厂家老板还不愿意呢XX局要求的是机器的问题。交涉好些时间总算同意换回,恢复正常!口干舌燥,实在是太冤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