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0与s7300IO域控制两台电机

楼主(2016-09-26):
想用wincc画面中的IO域来控制S7300程序的电机。例如:在wincc IO域中输入12  或者34 来控制S7300两台电机启动

求解:

网友A:
 I/O域地址可以用MW0 300程序中直接用比较指令就OK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域地址可以用MW0 300程序中直接用比较指令...

我对可以启动1台电机可以用比较指令,两台的话怎么用

网友B:
等于1时第一台启动,等于2时第二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