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出现伺服错误时该怎么查找问提

楼主(2016-09-26):
请问上面的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

在哪里可以看到报警的信息

网友A(2016-12-02):
滑鼠选中140指令在英文键盘下点“Z”键进入140表格,点击左上方有个“监视”,然后能看到报警代码。也可以直接查询R4060-R4063这几个寄存器,对应的是PS0-PS3四个轴的错误代码。

网友B(2017-06-19):
滑鼠选中140指令在英文键盘下点“Z”键进入140表格,点击左上方有个“监视”,然后能看到报警代码。也可以直接查询R4060-R4063这几个寄存器,对应的是PS0-PS3四个轴的错误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