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Err16.2过负载报警

楼主(2016-09-26):
 Err16.2 过载保护2,转矩指令的实际动作值超过过载保护时限特性时,发生过载保护。

   原因可能:

         ①、负载过重,实效转矩超过额定转矩,长时间持续运转。

         ②、增益调整不良导致发振、摆动动作。电机出现振动、异音。Pr0.04的设定值异常。

         ③、电机配线错误、断线。

         ④、机械受到碰撞、机械突然变重,机械扭曲。

         ⑤、制动器为打开时,电机动作。

         ⑥、在多台机械配线中,误将电机线连接到其它轴,错误配线。

   解决办法:

      以模拟输出或通信检查转矩(电流)波形是否发生振荡,是否上下振动过大。通过通信或前面板确认过负载警告显示和负载率。

          ①、加大驱动器、电机的容量。延长加减速时间。降低负载。

          ②、重新调整增益。

          ③、按照配线图正确连接电机线。更换电缆。

          ④、排除机械扭曲因素。减轻负载。

          ⑤、测自定义驱动器端子的电压。打开制动器。

          ⑥、将电机线、编码器线正确连接到对应的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