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马达定位不准

楼主(2016-09-26):
项目有一台上银的DD马达,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定位不准,想请教一下各位。情况是这样子的,我监控PLC发的脉冲值和DD马达接收PLC的脉冲值以及DD马达编码器反馈的脉冲值 ,其中后二者是相等的,但是马达运行一个小时或者时间久了后就会出现DD马达接收PLC的脉冲值会比PLC发出来的多上几百个,从而导致定位差个0.5度左右,有人说是干扰的原因,

1、我想问一下如何确实是不是干扰的原因呢,我应该监测什么值

2、除了干扰还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干扰,信号套屏蔽管应该就没问题了,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B:
 [其中后二者是相等的]

此话何解?

为何没提到前者?

网友C:
还有可能是编码器,也可能需要信号套屏蔽管

网友D:
加个磁环,把IO先从磁环穿过,这样起到去干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