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跳变沿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6-09-26):
  本人刚接触PLC编程,再网上看到S7-300用1个按钮通过跳变沿指令控制灯亮 灭。

就想问下S7-300用1个按钮通过跳变沿指令怎么控制灯亮 闪 灭3种状态

我自己摸索的程序为什么没实现 帮我看看哪里不对

网友A:
是不是没闪就停止了?

网友B:
跟我刚学的状态一样 好好画画时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闪就停止了?

是的 下载到模拟器没法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刚学的状态一样 好好画画时序图

谢谢你的忠告 我刚学时序图才刚有认知  是不是在同时序控制出现冲突了

网友C:
在第一个网格Q4.2自保M2.5条件后面加个M1.5的常开点。应该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