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cpu不定时故障停机

楼主(2016-09-26):
cpu重新启动后,不管设备有没有运行cpu总是不定时故障停机,只运行两个机架一点问题都没有,一加上第三个机架就出现上述现象,im361单独连没问题,请教大神

网友A:
机架之间的通讯线接触不好?

网友B:
可能是硬件地址和程序里用到的地址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