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据传送问题

楼主(2016-09-26):
本人刚刚接触s7 300,程序中是这样的:L#9500通过指令MOVE传送给PQW280,PQW280是给变频器的信号控制频率,我查了资料L#9500是长整数,请问传送到PQW280后是什么数据,这个数据是多少?

网友A:
就是个整数吧   整数到65536呢   9500不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吗

网友B:
变成O-10V 或者4-20MA 中的一个电压或者电流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成O-10V 或者4-20MA 中的一个电压或者电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成O-10V...

如果改变9500的数值就可以改变变频器的频率了是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