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组态画面上的模块都是灰色的

楼主(2016-09-27):
step7  v 5.4 PLC 组态画面上的模块都是灰色的?

找到原因了 原来是sim 没有安装好!

网友A:
灰色表示不能用,和你选择的CUP型号有关系或者和你的软件有关系,具体要上传照片

网友B:
截个图看一下

网友C:
是不是软件没有授权,不能使用呀!!

网友D:
需要变频器·plc 伺服 这一块可以联系我  曹工Vx;13712062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