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马达运行一小时后走多几百个脉冲

楼主(2016-09-27):
项目有一台DD马达,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定位不准,想请教一下各位。情况是这样子的,马达是旋转运动一共30个工位,每次旋转12度,我监控PLC发的脉冲值和DD马达接收PLC的脉冲值以及DD马达编码器反馈的脉冲值 ,其中后二者是相等的,但是马达运行一个小时或者时间久了后就会出现DD马达接收PLC的脉冲值会比PLC发出来的多上几百个,从而导致定位差个0.5度左右,有人说是干扰的原因,

1、我想问一下如何确实是不是干扰的原因呢,我应该监测什么值

2、除了干扰还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接收的比发出的多,看来真是干扰问题造成的。

把PLC连接驱动器的电缆加屏蔽网   单端接地,再试试

网友B: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那就增加抗干扰措施

网友C:
干扰造成.接地后在试.

网友D:
可以用使用内部分割数使用的NC编程的话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了,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E:
确定是干扰造成的,缩短PLC到驱动器间的连接线,并加磁环抗干扰,另外屏蔽层单端接地!

网友F:
正常是干扰,用屏蔽双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