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的PLC怎么样,最近刚接触到,准备学习研究一下

楼主(2016-09-27):
LS的PLC怎么样,最近刚接触到,准备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A:
LS的PLC 很小众 能用       学习来说的话一般都是三菱啊欧姆龙啊西门子等

网友B:
用的人不是很多,原来的LG改名过来的。我原来公司的珩齿机改造用了几台,不过我没研究。

网友C:
学习学习还是可好的,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还是可好的,比较简单

学习资料不是很多啊

网友E(2017-09-09):
感觉上手很容易,多看文档就可以了

网友F:
小巧,稳定性还可以。功能正常化。就是比较小众。本人一直在用XGB、XBC

网友E(2017-11-06):
引用 网友F:
小巧,稳定性还可以。功能正常化。就是比较小众。本人一直...

网友G(2018-03-09):
韩国企业用的多

网友G:
小型PLC基本上都差不多。XGB有232,485,USB,和编程口,这个也算是一个优势

网友H:
问个小白问题,XGB的几个通信口有什么区别。我看见一个6针圆孔,一个像手机用的USB数据线的插孔,还有RS232的三个接线端,485的两个接线端。用USB转232接6针圆孔能和上位机通信吗,还是要电脑上有RS232的接头,另一端接RS232的那三个接线端才行。简单的说就从编程口插孔通信和从RS232接线端子的通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