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给的PLC这是哪种接口

楼主(2016-09-27):
没见过这种接口,请问需要哪种编程线?

网友A:
没见过这玩意,更没接触过

斑驳、时光

网友:
老款欧姆龙PLC

看你电脑什么端口

串口的型号CQM1-CIF02

USB口型号CQM1-CIF02

不谢~

网友B:
用欧姆龙的编程线就可以啊,要看你电脑有没有RS232的端口,没有就搞根USB转接线。淘宝上多的是。这个很常见的。

网友C:
没用过,直接找厂家客服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