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吊液压系统金属结构电气系统维修保养要点

楼主(2016-09-27):
一、塔吊维护保养

塔吊应当经常进行检查、维护和保养,传动部分应有足够的润滑油,对易损件必须经常检查、 维修或更换,对机械的螺栓,特别是经常震动的零件,如塔身连接螺栓应进行检查是否松动,如有松动必须即使拧紧或更换。

1.1机械设备维护与保养

1.2各机构的制动器应经常进行检查和调整制动瓦和制动轮的间隙,保证灵活可靠。在摩擦面上,不应有污物存在,遇有污物必须用汽油或稀料洗掉。

1.3 减速箱、变速箱、外啮合齿轮等各部分的润滑以及液压油均按润滑表中的要求进行。

1.4要注意检查各部钢丝绳有无断丝和松股现象。如超过有关规定必须立即换新。钢丝绳的维护保养应严格按GB5144-85规定。

1.5凡开式齿轮传动必须有防护罩。

1.6经常检查各部的连接情况,如有松动应予拧紧。塔身连接螺栓应在塔身受压时检查松紧度(可采用旋转臂的方法去造成受压状态),所有连接稍轴都必须有开口销,并需张开充分。

1.7经常检查各机构运转是否正常,有无噪音,如发现故障,必须及时排除。

1.8安装、拆卸和调整回转机构时,要注意保证回转机构减速器的中心线与齿轮中心线平行,其啮合面不小于70%,啮合间隙要适合。

二、液压爬升系统的维护和保养

2.1 严格按润滑表中的规定进行加油和更油,并清洗油箱内部。

2.2 溢流阀的压力调整后,不得随意更动,每次进行爬升之前,应用油压表检查其压力是否正常。

2.3 应经常检查各部管接头是否紧固严密,不准有漏油现象。

2.4 滤油器要经常检查有无堵塞,检查安全阀在使用后调整值是否变动。

2.5 油泵、油缸和控制阀,如发现漏油应及时检修。

2.6 总装和大修后初次起动油泵时,应先检查入口和出口是否接反,转动方向是否正确,吸油管路是否漏气,然后用手试转,最后在规定转速内起动和试运转。

2.7 在冬季起动时,要开开停停往复数次,待油温上升和控制阀动作灵活后再正式使用。

三、 塔吊金属结构件的维修与保养

3.1 在运输中应尽量设法防止构件变形及碰撞损坏。

3.2 在使用期间,必须定期检修和保养,以防锈蚀。

3.3 经常检查结构连接螺栓,焊缝以及构件是否损坏、变形和松动等情况。

3.4 每隔1年喷刷油漆一遍。

四、电气系统的维护和保养

4.1 经常检查所有的电线、电缆有无损伤。要及时的包扎和更换已损伤的部分。

4.2 遇到电动机有过热现象要及时停车,排除故障后再继续运行,电机轴承润滑要良好。

4.3 各部分电刷,其接触面要保持清洁,调整电刷压力,使其接触面积不小于50%。

4.4 各控制箱、配电箱等经常保持清洁,及时清扫电器设备上的灰尘。

4.5 各安全装置的行程开关的触点开闭必须可靠,触点弧坑应及时磨光。

4.6 每年测量保护接地电阻两次(春、秋)保证不大于4欧姆。

五、 塔吊维修时间的规定

5.1 日常保养(每班进行)。

5.2 塔吊工作1000小时后,对机械、电气系统进行小修。

5.3 塔吊工作4000小时后,对机械、电气系统进行中修。

5.4 塔吊工作8000小时后,对机械、电气系统进行大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