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crologix1100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16-09-27):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使用的是micrologix1100,在使用HSC高速计数指令时遇到一个问题,计编码轮脉冲,一圈100个,当编码轮慢速时(一秒一圈),可以准确计数;但每秒3圈及以上时就乱计数只能计几十个?查阅了一些资料,说是要调节输入滤波,但是打开这个页面,参数是缺省,灰色,无法点击更改。请大神告知问题原因。谢谢!

网友A(2017-03-09):
离线修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