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移位循环指令实现14个指示灯的轮流运行?

楼主(2016-09-27):
有14个指示灯只需要运行10个,每隔10秒移位一次,运行流程表见下图,麻烦各位大神!

网友A:
给一个移位触发时间就行了。

网友B:
初始值设A,移位1,当第14位置1时将第0位置1

网友C:
    PLC 有左移指令啊

网友D:
有专门的移位指令啊 1

网友E:
看下编程软件,wsfr  wsfl 移位指令

网友F:
这不是很简单?      ¥¥¥¥¥¥¥¥

网友G(2016-11-01):
用专门的左移指令, 给QWO 一个初始值即可,然后直接输出 q0.0 —— q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