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显示1.4Hz怎么回事

楼主(2016-09-27):
plc控制丹佛斯5000变频器,停止后,变频器还显示1.4Hz,是怎么回事,求大师指点

网友A:
是不是基准频率没值到0.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基准频率没值到0.00HZ。

停止后有时候1.4有时候1.2,还有时候显示0.6,不一定的,最大的时候是1.6

楼主(2016-11-15):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基准频率没值到0.00HZ。

变频器连有编码器的,变频器断电重启就显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