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不运动

楼主(2016-09-27):
我用的是A5松下伺服控制器,plc控制中给他使能信号它不运行,经过检查动力线UVW、制动线、还有信号线等等都是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上电后可以推得动伺服电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正确吗?运行模式选择?

网友B:
伺服的使能端没接,要接上0V

楼主:
回复内容:是plc的使能信号端子烧了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正确吗?运行模式选择?

楼主:
回复内容:是plc使能信号的端子烧坏了

引用 网友C:
伺服的使能端没接,要接上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