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WINPRO7主程序和子程序问题

楼主(2016-09-27):
请教下各位师傅,在FPWIN PRO7中  主程序和子程序怎么做?

有没有案例可以分享下!

谢谢!

楼主:
有大师能指导下吗?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子程序?Pro中没有子程序的概念,只有FB,FC的概念。

当你只需要一个返回值时,选用FC,否则选择FB。

网友B:
不需要这样分,只要按正确的程序语言编写就可以了

网友C:
FB是什么,求大神求解!

网友D(2018-07-25):
学习下同行的宝贵经验

网友E(2018-10-01):
在PRO7中功能FC和功能块FB有区别的,FC是为了完成某项运算,有多个输入,但只有一个输出,FB有多个输入也有多个输出,FB可以调用FC,但FC不可以调用FB,梯形图中可以调用多个FB和多个FC。

梯形图>>FB>>FC,前面的可以用做主程序,调用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