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是不是坏了还是没电池的原因?

楼主(2016-09-27):
现有屏TPC7062KX,以前用着一直很正常,后来设备放了两个月没开机,发现送电后屏无进度提示,也无组态,只有以下画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还原程序?

网友A:
重新下载试试!!!!!!!!

楼主:
就是因为没有原程序,要是有就试试了

引用 网友A:
重新下载试试!!!!!!!!

网友B:
重新下载程序试试吧,不行就维修

网友C:
没源程序,你就自己编一个试试,屏估计没坏

网友D:
 这好像是屏设置的问题,进入屏的设置菜单看一下屏幕的设置,联系一下厂家问问

楼主:
开机就出现上面的画面,无法进入设置,按屏无任何反应!

引用 网友D:
这好像是屏设置的问题,进入屏的设置菜单看一下屏幕的设...

网友E:
没源程序,重新下载程序试试吧

网友F:
只是屏的系统坏了,重新烧个NK就可以了。

网友G:
自己写个小程序进去试试,如果不行,就是你的系统坏了

网友F:
你这个屏出售吗?我QQ:535294184

网友H:
写个程序进去试试,不行就回复出厂设置,但里面的信息可能没有保留

网友I:
你需要换个品牌的屏吗?QQ 1953277113

网友J:
系统坏了,维修吧。应该还在维修期是免费的

网友K:
电池没电程序没了

网友L(2017-03-30):
回复出厂设置,但里面的信息可能没了

网友M(2018-02-15):
重新下载工程文件,提前备份好历史数据。

网友N:
随便编写一个界面下载上去,看看能用吗

网友O:
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P:
联系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