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程序的意义和用途?

楼主(2016-09-27):
当中断条件满足的时候,是不管扫描周期,直接去执行中断程序,想请教一下一般是应用在什么情况呢?除了一些故障急停外我想不出了。

网友A:
时间中断:需要精确时间时,比如你需要一个50ms的精确时间,假如扫描周期10mS,那么你的定时器得到的结果实际就是50---60mS之间。而扫描周期往往是变化的,实际情况可能更糟糕。这么大的误差,在很多时候是不被接受的。而时间中断就解决了这个问题,50mS就是50mS(忽略进入中断时候的指令周期)。

计数中断,计数到达时需要快速的做出响应,比如频率为10kHz的信号,我需要记录1W个脉冲,到达1W个脉冲时复位计数器,并给出一个输出点信号(比如电磁阀)。假如扫描周期为10mS,对于10kHz的信号10mS就有100个脉冲。扫描周期产生的误差就会达到100个脉冲。用中断就不会,到达1W个脉冲时,就立即执行了,就是1W。

其它的中断,都是这个原理。

网友B:
时间中断:需要精确时间时,比如你需要一个50ms的精确时间,假如扫描周期10mS,那么你的定时器得到的结果实际就是50---60mS之间。而扫描周期往往是变化的,实际情况可能更糟糕。这么大的误差,在很多时候是不被接受的。而时间中断就解决了这个问题,50mS就是50mS(忽略进入中断时候的指令周期)。

计数中断,计数到达时需要快速的做出响应,比如频率为10kHz的信号,我需要记录1W个脉冲,到达1W个脉冲时复位计数器,并给出一个输出点信号(比如电磁阀)。假如扫描周期为10mS,对于10kHz的信号10mS就有100个脉冲。扫描周期产生的误差就会达到100个脉冲。用中断就不会,到达1W个脉冲时,就立即执行了,就是1W。

其它的中断,都是这个原理

网友C:
需要变频器·plc 伺服 这一块可以联系我  曹工Vx;13712062653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时间中断:需要精确时间时,比如你需要一个50ms的精确...

受教了

网友E:
有些动作一瞬间就需要执行的,就是信号来得也快,动作执行得也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时间中断:需要精确时间时,比如你需要一个50ms的精确...学习了!谢谢

网友G:
多数用在安全程序的扫描,高精度,高同步。有些模拟量也要求用中断程序,保证生产工艺。急停之类的不会影响中断程序的扫描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中断:需要精确时间时,比如你需要一个50ms的精确...

说得好生动

谢谢了

网友H(2016-10-28):
重复贴人家说过的话,那些人不知道是在想什么呢?

要理解中断就要先理解扫描。

扫描是一个顺序,一定要轮到谁了,才可以执行谁。执行是需要时间的。到移动营业厅门口排队办事,谁来都要排队,有本事你就插队插到最前面。没本事没后台就必须排队。不愿意这么等也是正常的,也得等。

中断就有这个后台。有这样的入口可以不排队,插到任何指令前面,正在执行的这个指令完了之后就处理中断。后面的眼巴巴看着,因为你没有后台,该!排!

懂了吗?

网友I:
扫描是一个顺序,一定要轮到谁了,才可以执行谁。执行是需要时间的。到移动营业厅门口排队办事,谁来都要排队,有本事你就插队插到最前面。没本事没后台就必须排队。不愿意这么等也是正常的,也得等。

中断就有这个后台。有这样的入口可以不排队,插到任何指令前面,正在执行的这个指令完了之后就处理中断。后面的眼巴巴看着,因为你没有后台

网友J(2018-08-10):
中断的使用是暂停扫描周期,直接进入中断里面执行, 执行完中断里面的程序后,退出中断执行进中断前的程序,中断应用一般并不是做故障急停的,  一般是用来处理需要高速的应用,   比如通信,比如高速计数器。

网友K(2020-11-16):
辽宁电工路过11

网友L:
游戏程序,按键中断,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