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程序指令求助

楼主(2016-09-27):
第26,27步,wait前面双斜杠什么意思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2016-11-02):
换积分换积分。。。。

网友A:
我想换积分换积分。。。。

网友B:
设置为注释的意思,编译按钮下  有个为注释  可以理解为屏蔽该指令

网友C(2018-03-27):
程序注释,取消该句程序

网友D:
程序注释,屏蔽该段程序。

网友E(2019-12-20):
双斜线代表屏蔽,意思这两行程序不会被执行。

网友F:
为备注

即是 跳过到该段程序(不运行)

网友G:
备注行  该段程序不被执行

网友H(2020-01-23):
注释哈,说明用的

网友I(2020-02-27):
双斜杠表示屏蔽。

网友J:
真的很实用的资料,很好的,感谢楼主,,,

网友K:
remark了就是不用这一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