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贴片保险丝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6-09-27):
 随着数码相机,笔记本,智能手机等高度集成的电子产品的发展,和工厂迫切需要采用全自动化来减少高人力成本的市场环境下。贴片保险丝在过流保护应用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但由于工艺上的差别,以及插件自恢复保险丝具有不同的优势。然而贴片保险丝也具有一些自身的弱点。所以在贴片保险丝选型上需要注意如下的一些事项:

  1、保持电路正常工作的电流。选型时需要确定电路的正常电流来选择对应型号的贴片保险丝。通过保险丝的工作电流不应超过保险丝额定电流的75%.

  2、脉冲、冲击电流、浪涌电流、启动电流和电路瞬变值。贴片保险丝尤其关注一点,由于体积小带来的工艺方面的原因,贴片保险丝的抗冲击能力远小于同样额定电流的玻璃管保险丝或其他体积较大的保险丝。

  3、电路的过载电流大小及过载电流存在的最短和最时间。通常需要使用示波器测试和理论计算相结合判断过载电流大小。 对保险丝的基本要求不该断的时候不能断(比如在出现浪涌电流的时候),该断的时候一定要在适当的时间内断(比如出现需要切断的过载电流的时候)。

  4、电阻。贴片保险丝的电阻对某些电路有一定的影响:若将内阻过大的保险丝安装在某些电路中,它将影响电路的系统数,使得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5、保险丝的工作环境温度。贴片保险丝应用于便携式设备时,要适当考虑保险丝的温升,也就是考虑保险丝额定电流的折减。保险丝工作时的环境温度应在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之内,当保险丝周围的环境温度超过25℃时,应参照温度折减曲线降级使用。

  6、施加在保险丝上的外加电压。通常贴片保险丝应用于便携式设备,电路工作电压一般都不高,只要贴片保险丝的额定电压高于电路工作电压, 就可以放心选用。

  7、产品大小。由于贴片保险丝一般时使用在比较高度集成的产品上,通常在选型的时刻需要注意相应的封装能否合适安装在被保护电路上。

  8、产品的认证。例如出口到北美,一定需要有UL或CSA认证。目前出口到欧洲的产品还需要符合欧盟的RoHs指令,也就是通常提到的SGS等环保认证。  下面把保险丝选型中常见的参数和术语作一些说明。

  正常工作电流:在25℃条件下运行,保险丝的电流额定值通常要减少25%以避免有害熔断。大多数传统的保险丝其采用的材料具有较低的熔化温度。因此,保险丝对环境温度的变化比较敏感。例如在25℃环境温度下,一个电流额定值为1A的保险丝通常不能在稳态电流大于0.75A的电路中正常工作。

  电压额定值:保险丝的电压额定值必须等于或大于有效的电路电压。一般贴片保险丝的标准电压额定值系列为24V、32V、48V、63V、125V.

  电阻:保险丝的电阻在整个电路中并不十分重要。但对于安培数小于1的保险丝的电阻会有零点几个欧姆,所以在低电压电路中采用保险丝时应考虑这个问题。大部分的保险丝是用正温度系数材料制成,所以也有冷电阻和热电阻之分。

  环境温度:保险丝是温度敏感元件。保险丝的电流承载能力,其实验是在环境温度为25℃情况下进行的。环境温度越高,保险丝的工作温度就越高,保险丝的电流承载能力就越低,寿命也就越短。相反,在相对较低的温度下会延长保险丝的寿命。

  熔断额定容量:也称为分断容量。熔断额定容量是保险丝在额定电压下能够确实熔断的最大许可电流。短路时,保险丝中会多次通过比正常工作电流大的瞬间过载电流。安全运行时要求保险丝保持完整的状态(无爆裂或断裂)。

  公称熔化热能:就是指熔化熔断部件所需的能量,用I2t表示,读为“安培平方秒”.一般在权威认证机构,都要进行熔化热能测试:给保险丝施加一个电流增量并测量融化发生的时间,如果在约0.008秒或更长的时间内不发生融化,那么就增加脉冲电流的强度。重复进行实验直到保险丝的熔断时间在0.008秒以内。这一测试的目的是确保所产生的热能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保险丝部件通过热传导跑掉,也就是说,全部热能用于熔断保险丝。

  终上所述,以上的8点是在选型上是随时要注意的。只有在选用贴片保险丝时,把正常工作电流、故障电流、I2t值、环境温度、内阻和额定值折减等因素全部考虑进去,才能选出最合适的产品。

网友A:
一个小小保险丝,竟然有如此高深理论知识!惊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