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信号不稳定

楼主(2016-09-27):
各位老师,紧急求助。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从工作现场取一个4-20ma的压力信号接入西门子AI模块。电流信号稳定,但是电脑上显示的压力有波动有时1.65有时1.60 以为是模块有问题,更换模块后还是有波动。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干扰呗  线单独接进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呗  线单独接进去试试看

试过了,输出的压力值还是不稳定。

网友B:
4-20ma的负端和PLc24V负端短接,试试

网友C:
应该是干扰问题....

网友D:
先看你接线问题,再看看周围其他干扰源

网友E:
模拟量端口的数跳么? 看你的压力传感器的量程了 ,一般的传感器在零点都会漂移。在有一定负载的情况下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量端口的数跳么? 看你的压力传感器的量程了 ,一般...

电流稳定

网友F:
告诉你个窍门。

如果工艺在因为这个找仪表维护人员。

你就把程序里的显示,改成小数点后一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B:
4-20ma的负端和PLc24V负端短接,试试

顶起,

网友H:
我觉得应该是干扰造成的 。

网友:
这个可难道我了去去就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I:
用信号发生器测试下

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J:
是干扰引起的,1.把接地搞好

       2.检测线要尽可能的短.尽量避开电力线变频器等.

       3.设定通道取样平均值加大取样平均时间

网友K: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检查屏蔽线。

网友L:
线单独接进去试试看

网友M:
是正常现象 PLC的AI通道是高灵敏性的 数据变动是仪表给出的电流信号在改变引起的 如果非要解决 给仪表做滤波 或则PLC程序加滤波处理 你说的电流正常用什么测的 电流表和AI的精度不是一个层次的 说这么多我是说这不是PLC的问题

压力应该是两线制的 产生干扰可能性较四线制的大 如果你是在怀疑是干扰  检查屏蔽层PLC端接地情况 在PLC或仪表端加个信号隔离器就OK了

网友N:
PIW是不是稳定?如果稳定就是你的程序处理问题。如果不稳,那就是干扰。参照王者的办法。

网友O:
用屏蔽线去干扰试试,接个120欧姆电阻测下电压是否波动

网友P:
告诉你个窍门

网友Q:
引用 网友J:
是干扰引起的,1.把接地搞好       2.检测线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告诉你个窍门。如果工艺在因为这个找仪表维护人员。你就把...

怎样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量端口的数跳么? 看你的压力传感器的量程了 ,一般...

不跳。

网友R:
应该是干扰问题。可以并个电容试试

网友S(2018-08-10):
电流信号稳定而检测值波动,这就需要看检测量程选择是否合理, 比如5mA电流波动在4.99~5.01部分仪表识别这个电流是稳定的,但这里有0.02mA的电流的波动, 如果选择的检测量程0.02mA对应的就是0.1MP  那显示出来的压力就有0.1MP的波动,所以首先要选择合适的量程, 好比用一个10吨的称来测量人的体重, 那误差就会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