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按钮问题

楼主(2016-09-27):
因为咱们搞工控的,要接触很多上位机软件,所以就来这里寻找答案了。

我现在要实现的是:希望按下按钮后,会发出“铛”的一声,给操作者个声音信号,让它知道已经按下了,这该怎么实现呢?网上有个说法是PLAY,但是试验后,它会自动打开播放器软件。

网友A:
DO输出连接一个喇叭

网友B:
这个功能不好。

工艺上夜班的人员会骂娘。

如果工艺现场复杂,操作站好几台,那人会崩溃,当当的的没完没了。

要想防止误操作。

你可以对一些关键的操作,弹出一个对话确认框,让其再一次确认是不是要进行这个操作。

网友C:
在组态界面按钮旁边加个指示灯,指示灯常闭为红色,常开为绿色。当绿灯亮了说明操作者正在按按钮!    个人建议 大神勿喷

网友D:
按钮添加填充功能呗,按下颜色变化

网友E:
你得按他能识别的声音文件格式要求制作才行

网友F:
我也觉得增加添加填充功能比较实用,眼见为实,听的东西反而不怎么真

网友G:
没事找事做 按下提示让操作员以为是操作失误或报警呢 这样做不好

如果非要实现 可以考虑用报警做 按下后不是把操作值置1了吗 那把这个点加入报警点 就有声音了 还是建议做按下按键变色或变暗比较靠谱 用声音就是找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