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几种控制模式的区别

楼主(2016-09-28):
伺服电机是用于准确定位和频繁起停和高动态响应的机械设备.
转矩控制模式,就是让伺服电机按给定的转矩进行旋转就是保持电机电流环的输出恒定.
如果外部负载转矩大于或等于电机设定的输出转矩则电机的输出转矩会保持在设定转矩不变,电机会跟随负载来运动.
如果外部负载转矩小于电机设定的输出转矩则电机会一直加速直到超出电机或驱动的最大允许转速后报警停在.
速度模式下就是电机速度设定和电机上所带编码器的速度反馈形成闭环控制.以伺服电机实际速度和和设定速度一致. 速度环的控制输出就是转矩模式的下的电流环的力矩给定.
位置控制模式是上位机给到电机的设定位置和电机本身的编码器位置反馈信号或者设备本身的直接位置测量反馈进行比较形成位置环,以保证伺服电机运动到设定的位置.位置环的输出给到速度环作为速度环的设定.
所以说,转矩控制模式是利用了伺服电机控制最基层的电流控制环
速度控制环是建立在电流环之上的,
位置控制环又是建立在速度环之上的还有底层的电流环.
早期的伺服驱动一般没有位置环.由定位模块和数控装置实现位置环

网友A:
总结的很好,受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很好,受益了!!!!!!!!!!!

网友C(2017-06-19):
感谢楼主  受教了~!!!!!

网友(2017-08-15):
如果我想用在自动打螺丝机上,转矩模式下该设置哪些参数呢呢

网友D(2017-11-24):
总结的很不错

网友E(2018-03-13):
脉冲控制是否也算一种控制方式?

网友F(2018-05-08):
如果驱动器内部已经具备这三个环,还需要自己在外部做位置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