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圆孔中心自动定位

楼主(2016-09-28):
一台三轴的数控设备,要求其末端设备能对圆孔中心自动定位,有什么办法?大概首先能想到的就是视觉系统,太贵和复杂,不采用。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提供。谢谢了。

网友A:
你描述再详细一些,或许不难解决。

网友B:
找到直径就找到圆心了。直径方向走一半的距离

网友C:
激光、红外线,机械限位都可以。

但首先保证你末端设备本身是同心的

网友D:
你先明确定位精度,然后在选择方法,精度不一样方法就不一样成本会不同

网友E:
一般没必要这样做吧?零件的加工一般都是有夹具固定零件位置。以夹具基准点通过补偿命令坐标方式定位。零件不可能随意放置的吧?就是随意放置的单个零件同样需要零件上标的基准点补偿命令坐标定位。不然G指令中就不需要好几个坐标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