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难倒我了,怎么有两个B5?

楼主(2016-09-28):
真难倒我了,怎么有两个B5?

一直以来都无注意到这个问题,YE2系列铝壳电机的安装及尺寸图竞然有两个,选那一个好呢?有区别吗?请知道的和我说说吧,3Q

网友A:
图看不清楚,有什么区别楼主仔细看看图吧,也可能是一样的

网友B:
楼主,你只注意B5了没看到B3也有两个吗?我只能模糊的看出接线盒不一样

网友C:
从图上看两个IM B5的结构不一样

右边为YE2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D:
根据现场设备的安装与设计图纸的尺寸选择电机

楼主:
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呢?可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