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6-09-28):
现有昆仑通态触摸屏一块只有一个COM口,要与一台CP1L-L20(只有一个通讯口)和一个支持MODBUS-RTU的仪表进行通讯要怎么做才能通讯。

网友A(2016-12-19):
不用吧,你查一下COM口的接线说明

网友B(2017-11-10):
不用PLC通讯吗。。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C:
MCGS串口里一般是也有RS485的可以做Modbus-RTU通讯吧

网友D:
我们用的是s7200和仪表,但串口也只有一个,我看从仪表通讯到一个232和485的转换器,转换器出来通讯线和plc的通讯线并在一个串口上,然后接上触摸屏的

网友E(2018-01-11):
通过别人的案例,来学习

网友F:
实在不行就用modbus呗,反正编程能实现通信就行呗

网友G(2018-03-02):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

网友H(2018-05-24):
串口只有一个,但实际引脚应该分为com1和com2,你看下引脚定义然后自己做根线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