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185分支器如何正确连接

楼主(2016-09-28):
楼主施耐德新手,在项目上发现185分支器的连接问题。我发现,标准的接线方式:IN进OUT出,(终端电阻接OUT),通讯正常!但是!!!!!!IN出OUT进,通讯也正常,各项指标都正常!请问各位大神,怎么解释?

网友A:
分支器,信号有些是双向的而不是单相导通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明白了 很久没用施耐德同轴电缆了 记得185是一个in两个out、186是2个in一个out,其实里面就一个电阻 比如185 in和OUT间接入一个75欧(数值不记得了)电阻 没有单项二极管  两个OUT间短接 这个电阻是用来区分第几个站的 适配器的拨码是用来区分站地址的 所以 你接反了也能通讯 但必须是最后一个IO才能这样 样。

楼主:
双向的,信号会减弱吗?

引用 网友A:
分支器,信号有些是双向的而不是单相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