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参数输入

楼主(2016-09-28):
我公司设备上使用三菱MR-J-40A/10A系列伺服驱动器,如果其中一台设备的驱动器损坏了,更换新的驱动器后需要输入参数,参数可以从其他设备的对应驱动器上看到,请问新更换的驱动器要输入哪些参数呢?

网友A:
最好用三菱的专门伺服软件,自己把旧的的参数读上来,然后把下载到新的里面!

网友B(2017-02-09):
不知道,多看看说明书,打三菱技术支持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