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fx3u控制伺服的程序与接线图

楼主(2016-09-29):
求三菱PLC fx3u控制伺服的程序与接线图,正在学习PLC,想找个学习下,那位大神提供下。只要简单控制伺服正反转。

网友A:
楼主到底要程序还是接线图,还是两者都要,建议你先下载个三菱定位篇的手册看一下,位置模式的接线图,就是几个信号,脉冲,方向,使能,报警及电源信号。简单正反转的话你用相对定位drvi即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到底要程序还是接线图,还是两者都要,建议你先下载个...

都要

网友B:
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C:
    不同的伺服接线都会有区别的,但国产的伺服一般是脉冲控制的程序是差不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伺服接线都会有区别的,但国产的伺服一般是...

网友E(2017-02-23):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到底要程序还是...

网友F(2019-01-2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