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10D系统数控车,开机后动力刀电机显示有转速

楼主(2016-09-29):
一台带动力刀的数控车,早起开机后动力刀电机自动嗡嗡响,系统界面显示有转速且有正反转。拆下电机未发现电机旋转。

请教各位高手能否给指点一二。

多谢了。

网友A:
你的电机有编码器么?用伺服控制器控制的?是不是伺服控制器上面显示“运行”,但是实际电机并不转,而且也没有故障报警??

网友B:
西门子810D系统数控车是不是 S5 PL C 控制的?

     哪里有显示运行和速度 ? 你的电机有声响是不是卡轴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