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缆通讯,et200sp从站丢失。

楼主(2016-09-29):
step400下的一个ET200SP从站,通过光缆通讯,无规律丢失,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主要看下地址是否有重复的 ,有重复的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下地址是否有重复的 ,有重复的会这样

没有,mac地址不会重复,IP地址是自动分配的,也没有重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主要看下地址是否...

如果没有重复 在硬件组态中监控都正常的话  那很可能是硬件接线的问题  还有就是光纤线是否有折损的地方。

网友B:
可能的情况比较多,光纤用的是多模单模还是塑料,距离是否太远,是走的profibus还是profinet,profibus:是否是最后一个站,地址有无冲突,终端电阻是否打开,光电转换模块是否是西门子的。都是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的。

网友C:
profinet通讯 组态时分配MAC地址对应的IP地址,分配好了都是储存在在CPU中然后自动识别的,只要通上了就不会是配置的问题 那只能从硬件上找问题 试试这个站单独接入(星型连接)看看会不会丢 会不会是环网机制有问题

楼主:
光纤是刚刚敷设的,刚刚熔接的。而且距离也不是很远,不到400米。应该不存在折损的情况。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Mr...

楼主:
光纤是单模的,光缆长度还不到400米,应该不算远,通讯走的是profinet,不是最后一个从站,地址没有冲突,光电转换模块是西门子专用的。

引用 网友B:
可能的情况比较多,光纤用的是多模单模还是塑料,距离是否...

楼主:
环网机制也没问题的,29号晚上处理了一下,36小时后有出现了。头都有点大了。。。

引用 网友C:
profinet通讯 组态时分配MAC地址对应的IP地...

网友A:
Profinet 通讯的时候应该是地址与名字都匹配上行  看看名字

网友D:
只这个站点出问题,有备件直接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