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卡件外供电冗余设计

楼主(2016-09-29):
最近单位事故比较多,于是领导让供电的设备都做成冗余供电。

不知道di卡件外供电怎么实现双路24v供电?

网友A:
DCS系统电源本就是冗余供电。

DCS系统提供冗余卡件配置。

这样DCS卡件所带二线制仪表就是冗余供电模式。

如果现场仪表的电源不走系统卡件,那么可以使用两个同型号的24开关电源,然后接入同一个接线端子排,此时端子排上的供电就是冗余供电。

网友B:
其实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中大型PLC基本都支持冗余电源配置的 你说的难道是信号电源 那用两个220VAC-24VDC直流电源开关 中间加一个简单的二极管回路就行了 很多公司有现成的2路直流电源并一路的模块 直接负极短接 正极串两个单向二级管可能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