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调试问题

楼主(2016-09-29):
我们公司新买回来的台达SADA B2系列的伺服驱动器,本来是想不接DI DO,用面板来调试一下伺服驱动器是否是好的。过程如下:

1、上电,面板显示:AL013、AL014、AL015,经过查看使用说明书得知是紧急开关、正向限位、反向限位默认接通,接触上述故障进行下一步的测试。

2、JOG测试,设置以下参数:

   P2-30=1,P4-05点动速度,按up正向转动,按down反向点动,点动没问题。

3、测试正向运转设置了以下参数:

   P2-10=1     (使能)

   P2-11=10   (转矩限制)

   P2-12=034  (速度指令选择0)

   P2-13=108  (速度指令选择1)

   P2-14=33   (异常重置)

我已经把P2-12=034,P2-13=108,那么应该他的速度来源就是P1-09了吧?

我把P1-09设为500.

然后,把P1-01设为02(速度模式)

断电,上电,结果,电机没以500的速度运转,面板显示6,转得非常慢。

请问是什么回事?在线等。

网友A:
楼主有算过分辨率还有电子齿轮比?

网友B:
首先你的P2-12和P2-13设置有问题。如下图所示,以P2-13=108  (速度指令选择1)为例,08的控制模式是PR模式,不适合你设置的S(速度)模式。百位只是代表高低电平有效。

正确的设置方法应该是P2-12=014,P2-13=115。(PS:014及SPD0=1,因为百位是0,默认低电平有效所以为1;115及SPD1=0,因为百位是1,需要给这个DI点高电平才为1,所以默认为0)

这种设置下,选择的速度指令编号为01,内部寄存器是P1-09决定。如下图所示:

如此就能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C(2017-08-11):
学习一个,哈哈,谢谢题主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