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地址?

楼主(2016-09-29):
 如何理解H12 H22 H1?

网友A:
好像和阿斯科马有关,看一个相关例子视频就可以理解时间长乐我忘了

网友B:
ADPRW S· S1· S2· S3· S4·/D·

S·、S1·、S2·、S3·、S4·中的S代表这里使用的软元件作为数据的来源(Source)

D·的D代表这里使用的软元件作为数据的目标(Destination)

数据的来源是我们给定的,数据的目标则是指令执行后得到的结果。

S·代表从站的站号,例如要与1号站通信,S·的位置就填写H1。

S1·是MODBUS的命令代码。

S2·是MODBUS软元件的地址。现在从站是另一台FX3G,它的MODBUS软元件地址分配查看手册9.3章节第3和第4个表格。

S3·是设置从S2·设置的MODBUS软元件地址开始的几个地址。S1·如果使用写的命令代码,就代表从S2·地址开始写入S3·个地址;S1·如果使用读的命令代码,就代表从S2·地址开始读取S3·个地址。

S4·/D·:S1·如果使用写的命令代码,标记S4·,表示把S4·设置的软元件的数据写给从站;如果使用读的命令代码,标记D·,表示把从站的数据读到D·设置的软元件中。

楼主:
谢谢兄弟们的回答,H12转换成二进制是10010  H22 转换成二进制100010?如何看待对应的?

网友C(2016-12-08):
H12转换成二进制是10010其中第0、1位对应Bit0-1z中的10b,即启动 ,第四五位对应bit4-5中的01B,即正转

H22 转换成二进制100010其中第0、1位对应Bit0-1z中的10b,即启动 ,第四五位对应bit4-5中的10B,即反转

网友D(2017-08-03):
谢谢提供谢谢提供谢谢提供谢谢提供谢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