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485\232的区别

楼主(2016-09-29):
RS232、RS485、RS422的区别 1、RS-232-C

RS-232-C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Electronic Industry Association)制定的一种串行物理接口标准。RS是英文“推荐标准”的缩写,232为标识号,C表示修改次数。RS-232-C总线标准设有25条信号线,包括一个主通道和一个辅助通道。

在多数情况下主要使用主通道,对于一般双工通信,仅需几条信号线就可实现,如一条发送线、一条接收线及一条地线。

RS-232-C标准规定的数据传输速率为每秒50、75、100、150、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波特。

RS-232-C标准规定,驱动器允许有2500pF的电容负载,通信距离将受此电容限制,例如,采用150pF/m的通信电缆时,最大通信距离为15m;若每米电缆的电容量减小,通信距离可以增加。传输距离短的另一原因是RS-232属单端信号传送,存在共地噪声和不能抑制共模干扰等问题,因此一般用于20m以内的通信。  2、RS-485

RS-485总线,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 串行总线

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

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应用RS-485                   可以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其允许最多并联32台驱动器和32台接收器。 3、RS-422

RS422总线,RS485和RS422电路原理基本相同,都是以差动方式发送和接受,不需要数字地线。

差动工作是同速率条件下传输距离远的根本原因,这正是二者与RS232的根本区别,因为RS232是单端输入输出,双工工作时至少需要数字地线 。发送线和接受线三条线(异步传输),还可以加其它控制线完成同步等功能。

RS422通过两对双绞线可以全双工工作收发互不影响,而RS485只能半双工工作,发收不能同时进行,但它只需要一对双绞线。

RS422和RS485在19kpbs下能传输1200米。用新型收发器线路上可连接台设备。

楼主:
485总线可以带128台设备进行通讯。 其实并不是所有485转换器都能够带128台设备的,要根据485转换器内芯片的型号和485设备芯片的型号来判断,只能按照指标较低的芯片来确定其负载能力。一般485芯片负载能力有三个级别――32台、128台和256台。。此外理论上的标称往往实际上是达不到的,通讯距离越长、波特率越高、线径越细、线材质量越差、转换器品质越差、转换器电能供应不足(无源转换器)、防雷保护越强,这些都会降低真实负载数量。

楼主:
485总线的通讯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 根据485总线结构理论,在理想环境的前提下,485总线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其条件是通讯线材优质达标,波特率为9600,只负载一台485设备,才能使得通讯距离达到1200米,所以通常485总线实际的稳定的通讯距离往往达不到1200米。如果负载485设备多,线材阻抗不合乎标准,线径过细,转换器品质不良,设备防雷保护复杂和波特率的提高等等因素都会降低通讯距离。

楼主:
推荐集中调试485通讯的几种调试办法

1、共地法: 用1条线或者屏蔽线将所有485设备的GND地连接起来,这样可以避免所有设备之间存在影响通讯的电势差。

     2、终端电阻法: 在最后一台485设备的485+和485-上并接120欧姆的终端电阻来改善通讯质量。

     3、中间分段断开法: 通过从中间断开来检查是否设备负载过多、通讯距离过长、某台设备对整个通讯线路的影响等。

     4、单独拉线法: 单独简易拉一条线到设备,这样可以用来排除是否是布线引起了通讯故障。

     5、更换转换器法: 随身携带几个转换器,这样可以排除是否是转换器质量问题影响了通讯质量。

    6、笔记本调试法: 先保证自己随身携带的电脑笔记本是通讯正常的设备,用它来替换客户电脑进行通讯,如果正常,则表明客户的电脑的串口有可能被损害或者受伤。

网友A: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网友:
楼主辛苦了楼主辛苦了哟哟哟

网友C:
不错,有点意思,感觉如果能把这几种信号的表现形式贴出来,就更直观了

图中纵轴是电压值,横轴是时间值。红色是485通讯波形。我们此时显示的波形的数据是2#1000 0000 ,和232接口的数据是一样的

一般而言,485接口是差分输出的,高电平“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低电平“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结合图2,我们可以看出高电平“1”的电压为+5V左右,低电平“0”的电压为-5V左右。

图中纵轴是电压值,横轴是时间值。蓝色是232通讯波形。我们此时显示的波形的数据是2#1000 0000

一般而言,232接口的高电平“1”是用-5~-15V的电压表示,低电平“0”是用+5~+15V的电压表示,结合图1,高电平“1”的电压为-10V左右,低电平“0”的电压为+10V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又学习了,

网友F:
感谢楼主,又学习了感谢楼主,又学习了

网友G:
感谢楼主的分享,又学习了,谢谢

网友H:
楼主说的非常的好,以前用过但是从来没有系统总结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
又学习了,感谢分享,对通讯了解比价少,希望有后续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又学习了,

网友K(2016-11-09):
丰富的内容,感谢谢楼主!!!!!!!!!!!!!1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相当有用。

网友M:
很好的分享,学习了,感谢!!

网友N:
受教了,谢谢楼主!嘎嘎

网友O:
感谢提供,学习一下。

网友J:
人生因付出而丰富,幸福因分享而增值!!感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经常!

网友P:
从来都对这个不是很懂,,几天学习了

网友Q:
正好最近要用,谢谢分享。

网友R(2016-12-31):
很有秀的资料呀,收起来。

网友S:
  太强大了,好几楼的解说都不错,学习了

网友T: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好多关于通讯的事情想跟你沟通一下

网友U:
楼主写得好,学习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H:
楼主说的非常的好,以前用过但是从来没有系统总结过,谢谢楼主分享

感觉深奥,为啥取名232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回复内容:对:网友H 楼主说的非常的好,以前用...

标准序列号!

网友X(2017-06-06):
深圳市力必拓科技有限公司

13048842995 虞生

电话:0755-28345166             分机:808

传真:0755-28345166-808

QQ:3417854009

邮箱:yuhuaying@szlbt.com

网址:www.szlbt.com

微信公众号:力必拓服务号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布龙路339号鸿生源大厦A栋

深圳市力必拓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工业路由器、工业 级无线路由器、3G/4G工业无线路由器、串口通信服务器、WIFI广告推送路由器、物联网数据采集应用

网友Y:
西安道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做联通物联卡的公司,本公司联通物联卡有各种流量包可供选择,价格美丽。支持后台管理,支持批量充值。卡板稳定,不会自动锁卡。欢迎前来咨询!电话、微信15151590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