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和利时数据总控数据丢失

楼主(2016-09-30):
和利时数据总控数据丢失,可以回读回来么?本人新手,好多都不明白。

工程师站中毒了,一杀毒结果什么都没了,数据总控,组态····全都打不开了

怎么恢复?求高人解答!!!

万分感谢!

网友A:
重装系统,将备份工程导入,就可以了。工程师站要注意使用,不能联网、不能随意使用USB存储设备。工程做备份是必须的,不然的话就悲剧了?

网友B(2017-03-05):
不要插U盘,不要插U盘,不要插U盘。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以前的工程备份重新导入、编译、下装吧。

如果你备份的不是最新的工程,那就只能祝福你好运了

网友C(2023-02-23):
数据总控数据丢失,可以回读回来么?本人新手,好多都不明白。

工程师站中毒了,一杀毒结果什么都没了,数据总控,组态····全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