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应用#+温控器的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16-09-30):
1、外形尺寸的选型

一般有96*96mm72*72mm48*48mm方表的面板尺寸。有横表160*80mm48*96mm横竖表的面板尺寸。还有长短表之分,也就是仪表插入深度, 长表插入深度是95mm,短表插入深度7075mm。除此之外,导轨型的仪表。这个要根据电气柜体的大小或者现场的需要、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2、输入信号的选型

输入信号有、铂电阻、热电偶K(-30.01300)E (-30.0700.0); J (-30.0900.0) ; T(-200.0400.0);S(-30.01600),热电阻CU50 (-50.0150.0) ;PT1 (-200.0200.0) ; PT2(-200.0600.0);,模拟量(420mA010V)。

3、输出信号的选型

温控器的输出种类有继电器、SSR、电压、线性电流、线性电压

继电器输出

此为利用继电器的有接点输出形式。温控器的控制方式在ON/OFF控制、PID控制(时间分割比例控制)的时候可以使用。

    因为继电器内置于温控器中,所以无法具备大开闭容量.当控制高于额定的负载时,可借由设置外部电磁开关(MC)等作开闭动作

优点:因为是无电压接点的输出,所以可以开闭多种负载。 .缺点:因为是使用接点方式,所以有开闭次数的寿命限制。

 寿命因负载的种类、开闭电压、电流、开闭频率、开闭相位、环境等因素而异。

SSR输出

借由使用半导体元件(TRIAC 等)的无接点继电器可直接开闭交流电压,温控器的控制方式为ON/OFF控制(时间分割比例控制)。

优点:因为SSR为无接点元件,所以寿命长。 .缺点:因SSR内置于温控器内,所以开关容量并不大。

又因半导体元件的特性及减震回路之故,存在漏电流及残留电压。

电压输出

输出DC电压的ON/OFF信号,驱动设置于外部的SSR等元件以开闭负载,

温控器的控制方式为ON/OFF控制、PID控制(时间分割比例控制)。 例:E53-QDC12V40mANPN输出型)。

.优点:利用外部SSR的机种可直接开闭大容量负载。 .缺点:温控器本体以外,必须再购置外部SSR

连续输出(线性输出——线性电流输出)

连续输出DC电流,接线至周期控制器、电力调整器、变频器、电动阀等的输入端对负载进行连续的控制,

温控器的控制方式为PID控制。 .优点:适用于精密的控制。

.缺点:温控器以外,必须另购置电力调整器。

线性电压输出

线性输出DC电压(010V05V等),接线至伺服驱动器等的输入端对负载进行连续的控制,

优点:适用于精密的控制。

.缺点:必须使用专用的伺服驱动器。

报警与通讯的选型

一个温控器必须具备输入与输出才是一个完整的型号,而报警功能和通讯功能是可选的。一个单路PID温控器,最多可以两路报警,通常也设置成上下限报警。而关于通讯的选择,取决于你是否需要对温控器的数据进行采集或者在电脑上监测。

温控器精度的要求

选购温控器也必须考虑温控器精度的要求。一般是指控制精度,即波动范围。
假设你设置了160度,那么温度稳定后,一般会在158-162之间波动,如果你对温度要求不是太严格,那么也就可以,如果温度变化一度对你的结果影响很大,那么必须要精度再高的,有的可以达到+/-0.1,即,设定160度,波动范围在159.9-160.1,一般来说精度高的产品价格会相对会高一些。控制精度±0.1℃的产品,现在国内的一些仪表厂家可以实现,价格也比较合理。

比如我们需要控制的温度精度为0.1度,而有的温控器的精度为1度,这就不符合实际应用要求。

总结,仪表选型很重要,应该遵循着够用就好够用主要是指仪表显示及控制精度能达到设备使用要求,对不同的设备,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控制要求。如位式控制、时间比例控制、PID控制等,技术含量逐级提高,使用的系统也越来越复杂。但总的来说,系统的复杂化可能伴随着可靠性的降低、维修保养支出的增加和操作的繁琐。一般来说较为简单的产品使用和维护都简单些,操作人员易学易用,购置成本和安装维护费用及对环境的要求也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