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自己绘制的元件,如何放大缩小

楼主(2016-09-30):
如题,我在一个页面中画了一些元件(都是手动画出来的,没有用到符号库里面的),想把它缩小复制到另一个页面上,在eplan里面该如何操作,望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全选你的要移动的元器件,菜单栏---编辑---图形 ----缩放。然后鼠标定位缩放原点,填写缩放比例

网友B(2016-11-01):
引用 网友A:
全选你的要移动的元器件,菜单栏---编辑---图形 -...

很好 学习了

网友C(2018-01-08):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全选你的要移动的元...

我是库元件,好像,没效果

网友D(2022-12-07):
编辑→比例缩放→复制→粘贴

网友E(2024-09-21):
我是想请问修改他的现实尺寸

网友F:
可以整体按比例缩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