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报欠压故障

楼主(2016-09-30):
空载运行没问题,重载运行经常瞬间报欠压故障。现场电压380~410V之间。故障记录显示欠压保护时候的变频器检测到的电压在270左右。这是什么毛病

楼主:
变频器运行时电压监控未运行时403V,运行到45HZ时,电压只有305V了。厂家说我们的电源有问题,是虚电,要我们更换电源。现场电源6000V经箱式变然后到2级盘到3级盘。箱式变到二级盘距离约80米,用的185铝芯电缆,二级盘到三级盘20米左右,70的铝芯电缆。电机的功率是45KW,三级盘到变频器电缆约100米,用的是25平厂家配的铜芯电缆。停用其他设备仍然还是压降大,这能判断出是哪部分毛病吗?怎么感觉都是变频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