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富士变频器

楼主(2016-09-30):
各位大神,可有知道富士FRN75G1S-4C变频器顶部两个散热风扇的型号,急急急!

网友A:
这个只要安装尺寸合适,就可安装,何必要用指定的型号。

网友B:
只要电压相同,安装尺寸合适都可以的

网友C:
楼上正解,如果需要采购配件等,可以去"德普瑞工业商城"看看